[讨论] vivado 调用ila ,怎么会缺失文件???

楼主(2024-05-09):
用vivado都调用ila,为什么会少了一个文件ila_v6_2_11_ila ????

网友A:
右键单击 ila xci 并运行 "Generate Output Product"
vivado 将自动构建 ILA 缺失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单击 ila xci 并运行 "Generate Output Product"
vivado 将自动构建 ILA 缺失的源代码 ...

Generate Output Product

重新generate还是少了文件

网友A:
那我不确定。但你可以尝试删除 xci,然后重新创建 IP 并强制其重新生成 "Output Product"

vivado's GUI不是很好. 我建议你使用 Vivado TCL 并手动创建/调用命令来构建和组合 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不确定。但你可以尝试删除 xci,然后重新创建 IP 并强制其重新生成 "Output Product"

vivado's GUI不 ...

怎么用tcl生成ila啊??

另外,虽然缺失了文件,但是ila能综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