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附近短接地的MIM电容会影响latch up 么?

楼主(2024-05-09):
如标题所示,我们在ESD保护环上加了一些短接到地的MIM电容,结果latch up 没过,然后然后将接地的电容悬空了,latch up 变好了。请问原理是什么?

网友:
很好的案例,你可以尽量说更详细些

网友:
能不能画个图,多大的电容。

网友A:
变化的电压,产生电容电流,这个电流流过寄生的电阻,引发了BJT工作,发生L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化的电压,产生电容电流,这个电流流过寄生的电阻,引发了BJT工作,发生LU ...

能仔细说一下么?电容是短接的啊,而且都是接地的,只有一个脚位在LU打负的时候就是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仔细说一下么?电容是短接的啊,而且都是接地的,只有一个脚位在LU打负的时候就是会有问题
...

把MIM电容、和它旁边ESD结构、大致的版图布局发一下,就可以做个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IM电容、和它旁边ESD结构、大致的版图布局发一下,就可以做个详细说明

你好,图片就是局部版图和ESD的结构图,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TSMC给的建议是ESD的外围N环是接vcc的,但是我们实测接地的时候HBM效果更好,请问原理是什么?但两圈n+接地效果不如里面n+接地外围n+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IM电容、和它旁边ESD结构、大致的版图布局发一下,就可以做个详细说明

还有一个问题,两圈n+电位具体怎么接?我们实测外围N+接VCC里面n+接地的效果好于两圈同时接VCC或者两圈同时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两圈n+电位具体怎么接?我们实测外围N+接VCC里面n+接地的效果好于两圈同时接VCC或者两圈 ...

“ESD保护环上加了一些短接到地的MIM电容” -----这个没理解。 ESD保护环上加了电容、MIM两端短接到地?什么样的保护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两圈n+电位具体怎么接?我们实测外围N+接VCC里面n+接地的效果好于两圈同时接VCC或者两圈 ...

内圈N+是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保护环上加了一些短接到地的MIM电容” -----这个没理解。 ESD保护环上加了电容、MIM两端短接到地? ...

图上有显示,为了过CTM2的density,就加一些MIM电容然后这些电容是dummy,上下级板都是短接到地的,由于电容放在ESD的保护环上,所以电容的上下极板都是接在保护环p+ring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N+是B吗?

大概是这样

网友A:
B 和内圈N+ ring之间的ring 是 P ring?MIM是接在这个P ring和内圈HV P+ring之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和内圈N+ ring之间的ring 是 P ring?MIM是接在这个P ring和内圈HV P+ring之间吗?
...

MIM接的地是内圈n+和外圈n+之间的p+ring
B和内圈n+之间的事P+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M接的地是内圈n+和外圈n+之间的p+ring
B和内圈n+之间的事P+ring

MIM的两端的地   都接在     内圈n+和外圈n+    之间的p+ring 上,是这样吗?

网友:
另外IO电位多少?VDD电压多少?

网友B:
利用什么办法将接地的电容悬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图片就是局部版图和ESD的结构图,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TSMC给的建议是ESD的外围N环是接vcc的,但是 ...

”TSMC给的建议是ESD的外围N环是接vcc的,但是我们实测接地的时候HBM效果更好,请问原理是什么?但两圈n+接地效果不如里面n+接地外围n+接电源“--------------------------------------------------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把短接的电容拿掉后LU变好。    内圈接地,外圈n+接VCC效果好的原理是清楚了-----------内圈的npn离内部器件更近,使得其放大倍数更大,把它接地相当于把这个npn给去掉了

这个短接的电容很神奇,它为什么能使的Rsub变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什么办法将接地的电容悬空的?

FIB直接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M的两端的地   都接在     内圈n+和外圈n+    之间的p+ring 上,是这样吗? ...

是的

网友:
电容两端short,能明确的是这个电容不会因为电压变化而出现正负载流子变化引发LU。

这就只能从与这个电容相连接的的metal以及这个电容板形成的寄生电容上去考虑了。
在LU测试时,寄生电容使得衬底出现载流子,从而引发LU

网友(2024-10-04):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短接的MIM(金属地线)和旁边的VDD或者IO线之间还有寄生的C,然后这个C的耦合把你这个PSUB的电位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