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DRC补充规则有哪些?

楼主(2024-05-09):
在做LVS和DRC的时候,除了规则文件内的DRC和LVS检查,你们还会使用哪些额外的规则?

目前我会在画完之后做的一些额外检查:
浮空线检查: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单孔检查:利用shift s搜索版图中的单孔连接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补充的规则,欢迎各位大佬一起讨论!

网友A:
还可以做aa连接检查,tap上没有m1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做aa连接检查,tap上没有m1那种,

这个是LVS文件自带的

网友:
小工艺跑perc

楼主:
请问这个是检查什么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检查什么的呢?

可靠性  安全性检查   检查drc lvs检测不出来的  latch up  e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性  安全性检查   检查drc lvs检测不出来的  latch up  esd

这个文件是自己需要写的还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B:
我这是厂家提供的   好像有的厂家不提供需要自己写  但那也太难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厂家提供的   好像有的厂家不提供需要自己写  但那也太难了点

请问可以分享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分享参考一下吗

当然不可以  我怕收到律师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厂家提供的   好像有的厂家不提供需要自己写  但那也太难了点

好的  感谢!

网友:
单孔检查:利用shift s搜索版图中的单孔连接 这个的搜索条件是啥?手动一个一个孔的搜索么?

网友C:
浮空线检查: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这个是咋应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空线检查: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这个是咋应用的啊?

单孔的问题:shift+s 打开FIND功能,search for via ,查找条件rows=1 coulmns=1,  search hierarchy range 里根据需要选择查找当前层还是底层
浮空线的问题:在LVS option里面include加入该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孔的问题:shift+s 打开FIND功能,search for via ,查找条件rows=1 coulmns=1,  search hierarchy ra ...

受教了

网友D(2024-09-06):
via check(有无漏打的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ia check(有无漏打的孔)

这个LVS不是检测的出来吗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写rule好奇一下除了厂家的rule还有哪些rule可以优化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LVS不是检测的出来吗

LVS检查的是断联问题,我说的是充分打via。例如power处本可打满via,但如果只打了两个孔的话,lvs不会报错。

网友F:
浮空线如果不删会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检查什么的呢?

ldl,cd,topo,p2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浮空线如果不删会有什么影响呀

敏感信号或高频信号附近会影响C+CC。

网友G:
1.missvia 同一条net看看是否漏打孔
2.same nw 临近相同nw补全
3.different nw 临近不同井电位插Ptap
4.检查pwell是否加psub2或者subd
5.检查nwell是否盖全psub2或者subd
6.检查WPE
....

楼主:
引用 网友G:
1.missvia 同一条net看看是否漏打孔
2.same nw 临近相同nw补全
3.different nw 临近不同井电位插Ptap

第五点怎么理解啊?为什么nwell要加psub2?psub2不是用来区分不同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做aa连接检查,tap上没有m1那种,

请教一下,这种具体怎么检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五点怎么理解啊?为什么nwell要加psub2?psub2不是用来区分不同地的吗?

主要是为了规范,当出现dnw时候,如果你的psub2

没有罩好,那么nw到psub这个寄生二极管的P端会出现错误,这个地电位会有问题

网友F:
高频信号检查周围模块ring上的m1有无成环,成环的ring容易形成涡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高频信号检查周围模块ring上的m1有无成环,成环的ring容易形成涡流

你好,能科普下涡流形成的原理和它的坏处吗。我只知道导线的集边效应是涡流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科普下涡流形成的原理和它的坏处吗。我只知道导线的集边效应是涡流引起的。
...

中学物理呗,一圈M1通上电流后形成一个电磁圈,涡流效应 导体的外周长越长,交变磁场的频率越高,涡流就越大 。 导体内部的涡流也会产生热量,如果导体的电阻率小,则产生的涡流很强,产生的热量就很大。后面是我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missvia 同一条net看看是否漏打孔
2.same nw 临近相同nw补全
3.different nw 临近不同井电位插Ptap

请问这个怎么检查的,用rule吗?自己写的还是厂家提供的?@zengbiao

网友:
同一条Net,不同金属间的漏打孔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