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图层设置设置问题

楼主(2024-05-09):
求助,via图层无法选择NW和GT,打不了N阱和栅极的过孔,请问是工艺库哪里设置错误了吗?

工艺库是smic18mmrf

网友:
M1之下的打孔叫contact,via是金属层之间的打孔

网友A:
把这个勾上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上就有了

谢谢!但是为啥我没有这个选项呀,是显示不齐全吗?

楼主:
CIW里面报了warning,不知道与这个问题是否有关系
*WARNING* (LCE-2066):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smic18mmrf' contains a diffusion layer 'AA' and a poly layer 'GT' but no derived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usion layer is stopped by the poly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short markers.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add an appropriate derived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楼主:
前几天在版图里按快捷键o,然后弹窗里都可以正常选择NW GT层的,但是昨晚换了另一个smic18mmrf库以后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库有残缺?如果是有残缺的话我应该怎么设置呀。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为啥我没有这个选项呀,是显示不齐全吗?

constraint group选项,有没有foundry之类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traint group选项,有没有foundry之类的选项?

constraint group选项在哪呀?新人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straint group选项在哪呀?新人不太懂

你自己的截图里不就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straint group选项在哪呀?新人不太懂

放个图片直接半天发不出来了。

在你的截图里有,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图片直接半天发不出来了。

在你的截图里有,仔细找找。

找到了,有foundry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traint group选项,有没有foundry之类的选项?

改成foundry就有GT NW的过孔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