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dence设计LNA,绘制版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09):
我现在将原理图里的电感和电容,均改为了TSMS 65nm库里的元件,pick from schematic 后,我发现电感的版图好复杂,有没有大佬告诉我应该连接到哪些位置,另外这个电感的中间点是需要接地吗

网友A:
layout上显示plus和minus的metal,分别对应电感schematic上pin脚的plus和minus,schematic的第三个pin,对应layout上外围一圈ring,这圈ring接地可以起到地屏蔽的作用。

网友B:
和cap一样的,接头尾就行了,gnd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ap一样的,接头尾就行了,gnd屏蔽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上显示plus和minus的metal,分别对应电感schematic上pin脚的plus和minus,schematic的第三个pin,对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