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pss仿真出来的功率和port设置的功率对不上

楼主(2024-05-09):
我在port那一栏的amplitude1(dBm)那里设置的0dBm,用qpss仿真的结果出来是5.5dBm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这个结果的功率看你是怎么算的了,选用的负载是多少?另外,这一点的电压也有可能是入射和反射功率的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的功率看你是怎么算的了,选用的负载是多少?另外,这一点的电压也有可能是入射和反射功率的叠加。 ...

我是在qpss仿真结束后选择看输入port的功率

就是plot-mainform-qpss-power-port(fixed 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qpss仿真结束后选择看输入port的功率

就是plot-mainform-qpss-power-port(fixed R)

这里面不是要选一个fixed R吗?那这个R是多少,不就会影响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