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路

楼主(2024-05-09):
求求各位佬讲解讲解

这种接法是啥意思哇

这种接法是啥意思哇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啥哇求i去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啥哇求i去

网友A:
这应该是个VIN电压检测电路,当VIN小于VthP+VthN时 左边电流会大于右边, 当VIN大于VthP+VthN时右边电流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VIN电压检测电路,当VIN小于VthP+VthN时 左边电流会大于右边, 当VIN大于VthP+VthN时右边电流会 ...

我看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低电压检测去掉毛刺

网友(2025-09-12):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低电压检测去掉毛刺

我看也像是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