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2024-05-09):
求求佬讲解下这个两个图的原理

这种接法是啥意思

这种接法是啥意思

这个低电压复位电路原理是啥哇

这个低电压复位电路原理是啥哇

网友:
左边一列是个电流源,随着电压升高,电流逐渐增加。下面两个Nmos是电流镜。左数第二列和上面的pmos做电流比较。第三列是个迟滞,防止振荡的。最后一列是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