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仿真始终扫描不出两个MOS管

楼主(2024-05-09):
(无正文)

网友:
把反相器输出端name
改一下试试nen——vdd把vdd去掉

楼主:
具体电路如上图所示,求大佬们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电路如上图所示,求大佬们解惑

是不是连线错误?有时候net连错了,但net数量能对上就不报错,会识别不出器件。

楼主:
没有,每根线都看了,都跟电路图吻合

网友:
把这两个mos管删了,在版图里重新调一下呢

楼主:
也不行。这个地方原本是个反相器,后来LVS死活过不了,我一气之下就把symbol直接换成了两个MOS管,并且换用了各种不同尺寸和类型的MOS管,都不行。虽然显示是中间那两个MOS管扫描不出来,但我总感觉不是这两个MOS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试着把反相器的电源断开   看看有没有变化   有查线  没有就查网表

网友:
你可以看看layout网表,有没有这两个管子,layout网表就是你跑lvs生成的,后缀是sp的
如果没有,可以考虑你的mos管是不是没有识别出来,例如识别层不对

网友:
同意7楼看法,NEN_VDD含有关键字VDD,改下名字试试

楼主:
我靠,大佬NB,把电路中的NEN_VDD改成NEN就能解决了。甚至只改了电路,版图都不用改。追问一下,这是什么神奇的判断机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大佬NB,把电路中的NEN_VDD改成NEN就能解决了。甚至只改了电路,版图都不用改。追问一下,这是什么神 ...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你的lvs文件里面定义了“vdd?”,或者lvsoption里面定义了,不改名字把这个删了也可以,因为lvs把它认成电源了

楼主:
OK,懂了,之后电路设计中会尽力避免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