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振荡器设计

楼主(2024-05-09):
为什么这个输出稳定在780mV啊,理论上应该振荡啊,最开始因为自己设计的比较器有问题,现在用了理想比较器还是不行,麻烦大佬帮忙回答

网友A:
这是一个两级的运放,β=1的情况。。。所以输入端被钳位在了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两级的运放,β=1的情况。。。所以输入端被钳位在了Vref

感谢回答,想让他振荡电路应该怎么调整啊,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看起来需要增加环路增益,减小环路带宽;但是这个拓扑理论上能实现振荡吗,设计的振荡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需要增加环路增益,减小环路带宽;但是这个拓扑理论上能实现振荡吗,设计的振荡频率多少? ...

拟设计1MHz的振荡频率,能说说为什么增加环路增益,减小带宽吗

网友:
是不是和启动仿真相关

网友C:
你这是dc仿真吧?瞬态仿真试一下,另外比较器那里得有延时吧

网友D:
你应该跑tran,电源给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跑tran,电源给上电

给电源了啊 就是跑的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dc仿真吧?瞬态仿真试一下,另外比较器那里得有延时吧

仿的是瞬态,请问如何加延时,电路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电源了啊 就是跑的瞬态

看图,你的电源是DC啊,给个爬坡上电,比如1us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的电源是DC啊,给个爬坡上电,比如1us到VCC

电源改成了vpwl还是不行,麻烦您再帮我看下哪里应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的电源是DC啊,给个爬坡上电,比如1us到VCC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改成了vpwl还是不行,麻烦您再帮我看下哪里应该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的是瞬态,请问如何加延时,电路应该如何修改

电源给个上电过程试试呢?延时加反相器就可以,你的充电和放电时间也要根据仿真调整

网友E:
仿真算法选 trap only

网友F:
你这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算法选 trap only

选了结果也没变化,还是不能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给个上电过程试试呢?延时加反相器就可以,你的充电和放电时间也要根据仿真调整
...

非常感谢,加上延时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请问为什么要加延时才能正常工作呢,有点不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加上延时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请问为什么要加延时才能正常工作呢,有点不理解
...

振荡器需要振荡条件,你不上电或者使能去触发这个条件,他就是个稳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负反馈

是负反馈没问题吧,正反馈他就锁定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振荡器需要振荡条件,你不上电或者使能去触发这个条件,他就是个稳态

还是没理解,为什么加延时是触发他进行振荡的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加上延时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请问为什么要加延时才能正常工作呢,有点不理解
...

应该和延时关系不大,没有延时只是会影响脉冲的宽度而已。还是和你仿真初始状态相关,有没有电容充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