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折叠式cascode设计

楼主(2024-05-09):
新人菜鸟做一个轨到轨casode运放,请教各位大佬们。
未加chopping之前,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看stb,共模4V时低频增益62.6 dB, -3dB主极点22.8k,GBF 32M。
加入斩波后,INP上给了sin正弦波1kHz 1V,共模4V ,我想看下TRANS仿真的输出V1(未滤波),VOUT(滤波后)
斩波频率该怎么设置呢?我看有说设置在GBW>2fchop,500k甚至1M的,有说在运放闭环-3dB带宽内的5fchop<f-3db
如果斩波设在-3dB带宽内,那fchop=5k左右,那后续的RC网络就比较大。
目前斩波频率在500K,但是TRANS vout输出有问题啊,直接摆到地了。

cascode斩波

cascode斩波

仿真testbench

仿真testbench

TRANS波形

TRANS波形

楼主:
斩波频率fchop改为5k,TRANS仿真VOUT也是摆到地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瞬态加正弦波可不就到电源和地了吗,你不加chopper应该也是这个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瞬态加正弦波可不就到电源和地了吗,你不加chopper应该也是这个波形吧

对哦,我傻了

网友(2025-01-13):
为什么cascode pmos和nmos都要加chopper啊,只加nmos共栅管下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