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利用PEX提取的网表仿真,怎么查看网表内节点的电压电流

楼主(2024-05-09):
请教各位,最近在做后仿,是利用PEX 提取出来的网表仿真,我想看网表里面的节点电压,或是电流
网表是这样的,我想看M1,C0,各端的电压和电流,save文件的语句该怎么写呢

网友A:
用result browser去查,找到信号线的名字,双击或者右键弄到calculator里去看都可以。

网友B:
拉PIN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PIN出来

只能拉PIN吗,这个有点麻烦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esult browser去查,找到信号线的名字,双击或者右键弄到calculator里去看都可以。 ...

这个进去只有提取参数的信息,并没有我要的节点,器件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进去只有提取参数的信息,并没有我要的节点,器件的信息

是否存了相关节点呢,如果只选了 save selected,那是看不到的

网友C:
电流不太方便看,因为管子在后提中被打散成一个个finger了,实在要看,可以找到一个管子看它的电流再根据个数推算。电压可以在最外层用deeprobe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存了相关节点呢,如果只选了 save selected,那是看不到的

这个我不知道,我看论坛其他资料是写一个save 的scs文件【新提醒】用spectre做后仿,如何保存并输出指定的内部节点 - 第2页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我照着这个写,还是没有对应的电压电流,我在想是不是我的语法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我看论坛其他资料是写一个save 的scs文件【新提醒】用spectre做后仿,如何保存并输出指定 ...

在ADE L里Outputs -> Save All -> 把all都勾上 (或者仿的太慢自己选lvl层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太方便看,因为管子在后提中被打散成一个个finger了,实在要看,可以找到一个管子看它的电流再根据个 ...

版本是617,没有deepprobe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本是617,没有deepprobe这个功能

analogLib 里面有deepprobe的 6.17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alogLib 里面有deepprobe的 6.17

,如果仿真的时候这个模块是子模块,上一级比如是I0,则在前面再加上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