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一点关于元件参数与DRC的疑问!请各位赐教

楼主(2024-05-09):
目前是刚刚开始学习版图,学习目标是最后画一个触发器,应该也就是应该block。

用的是28nm的PDK
目前还在尝试画一个反相器,关于元件参数比如MOS管的length、finger还有width这些,是要设计电路那边提供的吗,就比如我要画这个触发器,需要在之前的电路仿真阶段就决定好下面图中的几个参数吗?还是自己在画版图的时候可以自己选呢
还是学生,身边之前没有人做过版图,所以只能自己弄,请各位大佬赐教啊!哪里说得不对也可以辛苦大家直接指出!

捣鼓了几天才熟悉了大概的基本操作,另外求问一下关于DRC的报错,除了这个calibre界面下面的解释,还有哪个文件中有更详细的解释吗,有一些看着实在抽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报的错。目前总结了一下是关于density、还有代码标号为DM1-8,还有一些关于dummy的可以不用管,还有一些查到是说可能由于PDK版本的问题不匹配,实在五花八门,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解释的文件呢?

网友A:
初学者建议用大一点的工艺学习   28n的工艺DRC很麻烦   poly的方向 密度 最大面积限制 金属的密度等等

网友B:
说的可能不好,后面应该也会有其他大佬详细回复的。我简单说点,首先如果你只是画版图,那你只需要通过库里面的IVN原理图生成器件开始画就好了,参数不需要修改;如果原理库没有你要画的INV,那就需要自己建一个INV的原理图,就是一个pmos和nmos,至于参数规范一点就是让pmos的width是nmos的2倍吧,其他的不需要改动。最后关于DRC的检查可以通过PDK工艺库中的design_rule文件查找报错的序列号,建议把常规的layer的规则看一遍。

网友C:
你得先确定电路然后再画版图,可以在design rule文档查看错误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建议用大一点的工艺学习   28n的工艺DRC很麻烦   poly的方向 密度 最大面积限制 金属的密度等等      ...

突然给我这个任务,从大工艺开始学一遍怕时间赶不上,所以直接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可能不好,后面应该也会有其他大佬详细回复的。我简单说点,首先如果你只是画版图,那你只需要通过库里 ...

感谢回复!原理图这里是懂得, 另外感谢告知可以直接用原理库中的门电路,不过如果门电路里面如果默认PMOS和NMOS是1:1的话可以不用修改吗?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感觉DRC太不好过了,以及太难懂了。不过这个design rule是在PDK里面的吗,之前有找过没有找到。问了别人说还有一个是design manual不过是另外单独的文件,想请问一下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先确定电路然后再画版图,可以在design rule文档查看错误解释

感谢回复,最终要画的电路图是有的,目前是尝试从反相器入手,没想到DRC这么不好过。请问一下design manual和design rule是一个东西吗,没在PDK中找到design 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原理图这里是懂得, 另外感谢告知可以直接用原理库中的门电路,不过如果门电路里面如果默认PMO ...

测试无所谓,管子的尺寸问题其实主要是由电路工程师设计的,如果版图工程师有需求是要跟电路沟通的,2:1是考虑一些其他因素就不展开了;然后规则手册文档,一般是在PDK文件里----工艺----对应的工艺库----找到你说的这个文件,这里面会有Layout Rules and Guidelines(这里的叫法可能不一样,在目录多看看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最终要画的电路图是有的,目前是尝试从反相器入手,没想到DRC这么不好过。请问一下design manu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