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创新点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

楼主(2024-05-09):
再写硕士开题论文,翻看一些论文也抓不到点子上,所以特来求助论坛的各种老哥,LDO方向的难点和创新点,我大致应该从那些方向入手。

网友:
高PSRR/低静态电流/低漏失电压/快速瞬态响应

网友:
改善高频处的PSRR吧

网友A:
以下几个组合个人人为是比较难的:
(1)超低功耗 + 快速响应或者大负载电容,功耗低至100nA量级,负载电容大到nF级别;
(2)全频段高PSR + 尽可能的低功耗,频率范围高达10M以上,甚至更高;
(3)以上指标之外再加上噪声指标,输出噪声低至10nV/sqrtHz @ 100kHz甚至更低。
以上还未考虑高功率、高压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几个组合个人人为是比较难的:
(1)超低功耗 + 快速响应或者大负载电容,功耗低至100nA量级,负载电容 ...

老哥不用太难,就能应付过毕业论文就行  太难我也没那水平

网友B:
噪声,PSR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PSRR等

优化这两部分就行吧

楼主:
人傻了老哥们,老师说这方面不流片很难毕业,也没啥创新点。问题是我一个被放养的能找到啥创新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化这两部分就行吧

嗯,噪声和PSRR一般都是会被同时要求的指标。如果要流片出东西才能毕业,那可能建议你试试楼上说的低功耗,line regulatonn load regulation之类的性能,或者这个LDO有限流的功能,添加一点花哨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化这两部分就行吧

以及LDO的补偿结构(不过这方面很多人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噪声和PSRR一般都是会被同时要求的指标。如果要流片出东西才能毕业,那可能建议你试试楼上说的低功耗 ...

主要是老师啥也不管 要求好像还不低,所以才烦 但我又菜。难得花哨的我自学也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及LDO的补偿结构(不过这方面很多人做过了)

做的多的人应该会有很多思路吧,我在想要不要在里面找找电路拓扑去copy一下当成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