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更改schematic MOS管的cellName

楼主(2024-05-09):
想通过skill脚本的方法,将当前MOS管由svtpmos改为hvtpmos,下述代码可以实现,但是仅支持schematic窗口打开的情况。如果schematic窗口关闭了,脚本无法运行。
由于需要批量更改,不可能一个个去打开每个cell的schematic,请教下大佬,schematic窗口关闭的情况下代码应该如何改写?谢谢。

schHiSelectByProperty("select" "cellName" "==" "svtpmos")
                selObjId = geGetSelectedSet()
                foreach( inst selObjId
                        geSelectObject(inst)
                        schHiObjectProperty()
                        hiiSetCurrentForm('schObjPropForm)
                        schObjPropForm->cellName->value="hvtpmos"
                        hiFormDone(schObjPropForm)
                        geDeselectAllObject()
    )

网友:
查找替换呢?

网友A:
foreach去遍历libraryID每个sch,再嵌套foreach去遍历每个sch的的instance,if==“svtpmos”,再去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去遍历libraryID每个sch,再嵌套foreach去遍历每个sch的的instance,if==“svtpmos”,再去替换 ...

你好!if  ??== “svtpmos” ?

替换的函数怎么写?
麻烦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if  ??== “svtpmos” ?

替换的函数怎么写?

我只是简写,没写条件,你在论坛搜转工艺脚本,会有你想要的。

更换工艺 skill 脚本 debug求助 报错 CDF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B:
你的问题用这个函数解决:dbOpenCellViewByType()
要改写也不难,大概思路如下:
①通个ddGetObj("libName")获取lib的ddId
②通过这个ddId获取lib底下所有的cellName
③用foreach()遍历,通过dbOpenCellViewByType()打开所有的schematic
④用条件判断语句找出符合条件的器件并替换
⑤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用这个函数解决:dbOpenCellViewByType()
要改写也不难,大概思路如下:
①通个ddGetObj("libName" ...

你好!
感谢你的反馈,你发的整体代码思路和我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刚开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没找到更改MOS管cellName的函数,下述代码可以实现更改MOS管的cellName。

代码如下:

foreach(inst cv~>instHeaders
                        if(inst~>cellName == "lvtpmos"
                                then
                                dbSetInstHeaderMasterName(inst nil "hvtpmos" nil)
                        else
                                if(inst~>cellName == "lvtnmos"
                                        then
                                        dbSetInstHeaderMasterName(inst nil "hvtnmos" nil)
                                );if
                        );if
                );foreach

麻烦看下这么写是否有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简写,没写条件,你在论坛搜转工艺脚本,会有你想要的。

更换工艺 skill 脚本 debug求助 报错 CDF ...

你好!
感谢你的反馈,研究了一段时间后,下述代码可以实现更改MOS管的cellName。

代码如下:

foreach(inst cv~>instHeaders
                        if(inst~>cellName == "lvtpmos"
                                then
                                dbSetInstHeaderMasterName(inst nil "hvtpmos" nil)
                        else
                                if(inst~>cellName == "lvtnmos"
                                        then
                                        dbSetInstHeaderMasterName(inst nil "hvtnmos" nil)
                                );if
                        );if
                );foreach

麻烦看下这么写是否有问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感谢你的反馈,你发的整体代码思路和我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刚开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没找到更 ...

初步看没什么问题,具体还得看运行起来后。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cv~>instances一个一个来替换,用schReplaceProperty()这个函数。
上面的两个替换函数都会有的问题:当替换的名字(或者说新的器件)的Symbol的端口和原来的不一样的时候会报错,程序能运行成功,就是在sch中会在多出来的端口显示ERROR,CIW窗口也有报错的信息。这些报错的器件移动一下ERROR就消失了,具体会有什么影响还得看实际应用吧,这里没有深入测试就当是个信息点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