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hopper频率与运放增益的讨论

楼主(2024-05-09):
论坛里面有一些关于chopper的频率与运放增益之间的讨论,有的说chopper频率必须在运放的-3db带宽以内,有的说要小于GBW,其实这件事情完全可以定量分析,没必要说的这么玄乎。先说结论,加了chopper之后的运放,整体增益与很多因素相关,如下图所示:

详细计算,见附件文档,欢迎大家讨论,看看此计算是否合理。

网友A:
感谢楼主答疑
之前对于chopper 频率是否改变不带chopper运放的增益, GBW和稳定性一直有疑惑.
赶紧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答疑
之前对于chopper 频率是否改变不带chopper运放的增益, GBW和稳定性一直有疑惑.
赶紧学习一下 ...

你可以根据我的分析仿真验证一下,我已经仿真和实验都验证过一般,基本符合。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一知半解

网友(2024-08-12):
谢谢,这样看运放带宽限制chopper后的chopper DC gain更直观了

网友B(2024-09-19):
这个应该是增大吧楼主。pdf第四页的最后两个字,增益应该随着fch增大而变小,差异变大

网友C:
按理说,提高Amplifier自身的DC gain,比如说增加gm或者增加Rout,是能在fCH固定的情况下提高Chopper Amplifier的增益的,但是从你的Vout的公式里,好像看不出增加Rout的影响,请问这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增大吧楼主。pdf第四页的最后两个字,增益应该随着fch增大而变小,差异变大
...

理论上的分析还没详细做,我的仿真结果显示是缩小,不知道不同工艺仿真结果是否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提高Amplifier自身的DC gain,比如说增加gm或者增加Rout,是能在fCH固定的情况下提高Chopper Ampli ...

ROUT只决定主极点,如果fch小于主极点,那么放大倍数会受ROUT影响,如果高于主极点,那仅由GBW决定,与ROUT无关,我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fch较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ROUT只决定主极点,如果fch小于主极点,那么放大倍数会受ROUT影响,如果高于主极点,那仅由GBW决定,与RO ...

好的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5-05-01):
谢谢分享 一直一知半解

网友(2025-12-03):
分析的非常棒 包括你之前对miller补偿的分析  楼主很厉害!

网友D:
你好,第二页是要探讨输入正弦波和输入方波的区别还是输入直流信号和输入正弦波的区别呢?我如果坐在斩波运放去钳位,我也不确定要输入的是什么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第二页是要探讨输入正弦波和输入方波的区别还是输入直流信号和输入正弦波的区别呢?我如果坐在斩波运 ...

输入直流信号,对于Chopper运放而言,相当于输入一个Chopper频率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