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经过MMCM的时钟应该怎么约束??

楼主(2024-05-09):
经过MMCM的时钟应该怎么约束??

用creat_clock还是creat_generated_clock ??

网友A:
不需要 create_clock or create_generated_clock
你只需要为输入时钟创建约束
加上MMCM的时钟输入/输出关系

vivado会自动创建输出时钟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create_clock or create_generated_clock
你只需要为输入时钟创建约束
加上MMCM的时钟输入/输出关系 ...

MMCM输出的时钟呢不需要约束吗??

网友:
Vivado 会自动地帮你的MMCM输出的时钟约束. 如果 Vivado 不帮你约束这通常是因为你的输入时钟没约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