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scan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5-09):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scan后仿真的问题,function模式下的异步寄存器串在了一条scan chain上,在scan模式下当scanenable为0时,由于hold timing是不收敛的,这样收集到的结果是比不过的,需要请后端人员修复这些hold vio吗?

网友A:
异步时钟域的dff虽然在一条chain上,但是本身是不同的function时钟,capture时他们之间的path是不需要收敛的(前提是你需要提前增加不同的occ),工具压根不会让这2个异步时钟同时pulse

网友:
那当然要修复了

网友B:
或者你可以mask掉这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可以mask掉这个寄存器,

mask掉这个寄存器是指pattern比对的时候x掉吗?那这一拍的结果会传递下去吗?这样会影响后续同一条chain上的结果吗?
tessent的做法是在这些异步寄存器中间插入latch,不知的tmax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楼主:
在atpg的过程中有可能不让这两个异步时钟同时pul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时钟域的dff虽然在一条chain上,但是本身是不同的function时钟,capture时他们之间的path是不需要收敛 ...

在atpg的过程中有可能不让这两个异步时钟同时pulse吗?

网友:
atpg工具可以设定的,异步时钟域本身STA也不收敛,ATPG没必要测这里的时序

网友C:
stuck-at capture下,两个异步寄存器时钟是来自两个oc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uck-at capture下,两个异步寄存器时钟是来自两个occ吗?

感谢回复,设计中就没有插入occ模块,scan模式下就只有scanclk,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设计中就没有插入occ模块,scan模式下就只有scanclk,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

修掉不就完了吗, 插个BUF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