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片外电容ldo的下冲电压较大以及响应时间应如何调整

楼主(2024-05-09):
下冲电压近6v了,请问这个要怎么改善呀?

网友A:
片内电容多少,iload变化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内电容多少,iload变化多大

请问一下片内电容指的是什么呀?负载电流是从0跳变到10mA

网友B:
瞬态响应不够,多烧电流,或者多在输出端多接decap电容,你这个6v也不准确,因为理想电流源才会拉到负这么多去,用电阻负载再拉看看,不过你这瞬态是肯定的带不了1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态响应不够,多烧电流,或者多在输出端多接decap电容,你这个6v也不准确,因为理想电流源才会拉到负这么 ...

请问您说的改动是这样吗?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理解的对不对,还请您指正

请问如果我这个ldo需要如何改动才能接大一点的电流负载呢?

这是修改后的电路,输出接上了1k的电阻,电流负载是采用的ipwl从0跳变到1mA

这是修改后的电路,输出接上了1k的电阻,电流负载是采用的ipwl从0跳变到1mA

下冲电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还想请问响应时间应该如何提升呢?

下冲电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还想请问响应时间应该如何提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改动是这样吗?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理解的对不对,还请您指正

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相当于只跳了1mA,就用纯电阻负载跳,或者给理想源并一个纯理想的diode,提升瞬态响应多烧电,给你电路各部分电流增大,增加带宽,增加输出端的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相当于只跳了1mA,就用纯电阻负载跳,或者给理想源并一个纯理想的diode,提升瞬态响 ...

实在不好意思,新手小白,没能理解到您说的用纯电阻跳变 换成纯电阻的话哪里发生的跳变呢?没有理解这一点,还烦请您赐教!

将ipwl去掉了

将ipwl去掉了

网友C:
这个是基本的仿真方法问题,比较好奇难道你的公司没有现成的test bench吗?如果没有,难道你的经理或主管没告诉你吗?这种基础问题应该在公司内很快就解决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基本的仿真方法问题,比较好奇难道你的公司没有现成的test bench吗?如果没有,难道你的经理或主管没 ...

不在公司 学生自学没人带所以上论坛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改动是这样吗?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理解的对不对,还请您指正

你可以将理想电流源换成switch这个元件去做负载跳变

网友D:
先想两件事情
1、0-10mA、2mA/us的跳变范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需要支持这个范围;
2、你的带宽400kHz,单纯计算一下环路响应时间,这个时间内的负载跳变只能靠输出电容来扛,那你的输出电容需要多大,是否需要增加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想两件事情
1、0-10mA、2mA/us的跳变范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需要支持这个范围;
2、你的带宽400kHz,单纯 ...

好的谢谢您,我思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新手小白,没能理解到您说的用纯电阻跳变 换成纯电阻的话哪里发生的跳变呢?没有理解这 ...

用个开关去切掉电阻就行,电阻阻值设置成电压/电流,比如你输出3.3v要跳10mA,就设置成3.3/10mA,然后某个时间段内接入,其余时间段内断开,你负载电容只有8p是无论如何都带不动10mA电流跳载的,瞬态短时间跳大电流,环路是响应不过来的,得靠电容硬抗,你加个100p的decap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开关去切掉电阻就行,电阻阻值设置成电压/电流,比如你输出3.3v要跳10mA,就设置成3.3/10mA,然后某 ...

好嘞好嘞,谢谢您,我去试试!

网友C:
仿真load trantient时,在test bench里可以加ipwl理想电流源,可以先设置为1% Iload_max到100% Iload_max跳变,设定上升沿时间,不知你有没有设计指标,可以先设置为50ns。
另一点是负载电流既可以用理想ipwl,也可以用负载电阻的形式(VOUT/Iload)。如果用理想ipwl仿真load trantient出现问题,你要基于这个仿真平台去找问题,而不是换负载电流源。
所以保留ipwl,删掉那个负载电阻,保留负载电容,这是有设计指标规定的,通常是100pF~500p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load trantient时,在test bench里可以加ipwl理想电流源,可以先设置为1% Iload_max到100% Iload_max跳 ...

我将功率管的宽长比调整成了10000,前面那个pmos的宽长比设为了5000,此时的瞬态还是不行,不知道从哪里进行改善了 而且为什么去掉电阻,下冲电压就会有个明显的增大呀?请问我是需要去分析电路的什么方面呢?

删去了电阻,ipwl是从0上升到1mA

删去了电阻,ipwl是从0上升到1mA

电路在dc仿真时的状态,这时电路接的是10mA的负载

电路在dc仿真时的状态,这时电路接的是10mA的负载

电路在tran仿真时,红框内两根管子进入了1区

电路在tran仿真时,红框内两根管子进入了1区

tran仿真的结果图

tran仿真的结果图

网友:
这样接一下电路试试,左边圈里的R,C设置得合理一些,1fF是啥目的?右边的C4减小些,设为100pF试试。另外要看一下loop gain和phase margin, 目前它们可能太低了

网友:
有负载电阻时,即使ipwl负载电流为零,负载也是由那个负载电阻提供一定负载电流的,因此负载电流并不为零。可以算一下流过电阻的电流是多大,如果这个电流本身较大,你调节ipwl时,总电流变化会很小。
去掉电阻,负载电流的变化是真正的0到1mA,如果下冲很大,说明你的电路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