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WAT问题

楼主(2024-05-09):
请教一个问题WAT测试时, IBR_M5_.045/.045 和 IBR_MV1_.045/.072 分别如何理解呢?  他们的测试值都是 E-13量级的。

我的理解是   IBR_M5_.045/.045 是 反向漏电流 在 M5之内的 @ 线宽在0.45到0.45 um 的, IBR_MV1_.045/.072是 Metal Via 1, 0.45 到 0.72um的

大概率不对,想破脑袋没有其他理解。

测试项目和典型值见上图。(公司和代工厂已脱敏)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看一下设计规则,一般这种情况,是W/S,就是前值代表Width,后值代表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