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输入信号的周期跟什么有关

楼主(2024-05-09):
SAR ADC输入信号的周期跟什么有关,一般怎么设置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
Fs,采样率

网友A:
一个是要满足采样定理,如果你想FFT不发生谱泄露,还要满足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要满足采样定理,如果你想FFT不发生谱泄露,还要满足相干采样

前辈,一般就这两个限制条件吗,避免频谱泄露就是取互质的,比如251/512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