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mulink 中3阶SDM CIFB ADC 的频谱 异常

楼主(2024-05-10):
按理说

但是 simulink 里边的 频谱 只有56db   改变输入幅度大小 对 频谱影响很大   空闲音很多 而且整形特性一直不正常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麽回事吗?

改变输入幅度 信噪比 增加 频谱改变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idle tones

改变输入幅度 从0.3增加到0.7 频谱改变了很多

改变输入幅度 从0.3增加到0.7  频谱改变了很多

避免频谱泄露后 空闲音少了些但是整形效果依然不是很好

避免频谱泄露后 空闲音少了些但是整形效果依然不是很好

楼主:
顶一下  有人了解吗

网友A:
看一下各级积分器输出波形,是否已经超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各级积分器输出波形,是否已经超限

系数都是 sdm tool box 确定的  也会有溢出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数都是 sdm tool box 确定的  也会有溢出的问题么

有可能,因为你要是使用实际的运放以及实际开关的话,有可能导致信号未建立,可能会导致信号的反馈出现问题,导致超限,你不能完全信任你的建模数据,因为那是很理想的,你先看看是不是超限了,可以发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数都是 sdm tool box 确定的  也会有溢出的问题么

还有就是,你要不把你DSM的电路图放一下,要不确实不好找问题

网友(2024-07-23):
每个频谱的输入幅度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