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中的数字IC后仿问题

楼主(2024-05-10):
请问一下,我在用VCS做数字版图后仿的时候,用的是innovus布局布线出来的saveNetlist.v、工艺库自带的.v以及加入sdf反标的tb.v,在读取这三个文件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见两个图),它提示说工艺库里没有VDD、VSS端口,而saveNetlist.v中全部都例化了VDD、VSS端口,这我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应该是需要一个不带电源的网表netlist,但我不会innovus,不知道它怎么才能做到。不过应该你可以就在工艺库的.v里面加上VDD/VSS,但不作用应该也可以,加一个宏区分一下。

网友A:
fab给的std_cell.v,应该有几种,你看看有没有带电源的。一般是叫std_cell_pg.v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给的std_cell.v,应该有几种,你看看有没有带电源的。一般是叫std_cell_pg.v

好的,感谢

网友:
你导出v的时候少了选项,不需要导出带pg_pin的v,后仿不需要这个(试想一下,VDD让仿真tb怎么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