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em运行static结束之后,出来的结果怎么看呢,APLMMX的内置LVS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2024-05-10):
最近在学习使用软件totem,在能成功启动setup design 以及static IR_drop analysis分析之后,出来了如下的分析图,能看得出来确实有一部分衰减,然后后面怎么进行分析呢,启动SPT debug 以及xtor debug以后可以抓取某个net然后及到SPT分析,但是这个数据怎么看呢,怎么能看出来对不对呢?另外在初始的config文件里面怎么跑内置的LVS分析呢?求各位解惑

网友A:
大佬,你的totem是啥版本的,有比较新的版本吗,可以拿c,s家工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的totem是啥版本的,有比较新的版本吗,可以拿c,s家工具换

19.2.7版本的totem,但我们软件是在公司的内网客户机上的的,完全动不了,所以抱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2.7版本的totem,但我们软件是在公司的内网客户机上的的,完全动不了,所以抱歉了
...

没关系,仍然感谢,看到totem user guide里面写了可以用于ESD 分析,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仍然感谢,看到totem user guide里面写了可以用于ESD 分析,想学习一下。
...

这个也是先跑aplmmx的脚本,然后出一些文件然后totem脚本写进入分析,原理都差不多,但也是真麻烦这软件

楼主:
此贴完结,首先要在gsr文件加入关键字BLOCK_POWER_FOR_SCALING和FREQ,设置一下每次损耗衰减的幅度和频率,在totom运行确认没有报红色的error以后进行static 分析,主要还是看IR map,标红的部分使用FAO工具加一些pad来减少损耗,加完了再跑一遍,可以看到红色部分有部分消失,根据具体的要求进行debug

楼主:
对于部分新手来说,totem需要的apache layoutmap都需要自己写,但是apache的某些层次和厂商提供的layer文件不一致,比如正常M6层,apache里面叫BM,此时需要加gds.config里面加上DISABLE_MINILVS 1这句话可以屏蔽掉一些不合适的层次影响,让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2024-12-23):
你的版本有totem_setup.py这个脚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版本有totem_setup.py这个脚本么

没有啊哥,我看公司的软件安装路径下,是有几个setup.sh .ksh什么的文件,但是totem_setup.py是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哥,我看公司的软件安装路径下,是有几个setup.sh .ksh什么的文件,但是totem_setup.py是真没有
...

这个是问ae要的,方便配置各种信息,生成中间文件;没有的话手动弄太麻烦;我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问ae要的,方便配置各种信息,生成中间文件;没有的话手动弄太麻烦;我也没有 ...

国内正规买软件的应该没多少,virtuoso基本上都是破解版的,和ae要是要提供授权码的,估计是根本没有

网友C(2025-09-12):
请问SPT DEBUG是怎么打开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SPT DEBUG是怎么打开的呢?谢谢

IR drop结果跑出来以后右上角那几个栏点点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