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出现毛刺,前仿没问题

楼主(2024-05-10):
modelsim后仿出现毛刺,在每个clk的上升沿输出信号都会出现非常短的毛刺,前仿真没有毛刺,就是modelsim+icc网表+icc产生的sdf出现毛刺,这种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功能仿真没问题。

网友:
寄存器Q端一般不会出现毛刺;
组合逻辑出现毛刺很正常,只需要满足寄存器寄存器setup就OK;
Clock上升沿毛刺需要看看 clock 源是组合逻辑输出还是寄存器输出,或者是仿真Testbench输出的?
组合逻辑输出需要靠设计保证,Testbench上则需要看看delay是不是都对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