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伪电阻(pseudo-resistor)的设计

楼主(2024-05-10):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伪电阻要怎么设计啊,我看文章说的A、B两端电压低于0.2V就能工作在亚阈值区,但是我A端电压0.85V,B端电压0.9V,结果两个管子都截止了,这是问什么呢

网友A:
虽然没做过,但很明显你得先把管子偏置于亚阈值区,你这么接栅极电位就浮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做过,但很明显你得先把管子偏置于亚阈值区,你这么接栅极电位就浮空了 ...

我看了好几篇论文是这样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4-08-13):
我认为是AB之间电位差不够,如果继续增加AB之间的电位差,其中一个管子会进入亚阈值区的,但另外一个管子会一直处于截至状态。可以仿真尝试一下

网友(2025-03-21):
想问一下帖主关于伪电阻的资料是在哪找的,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