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到了后期,只是换了几个cell 的vt 类型怎么确定要不要重新加fiiler 呢

楼主(2024-05-10):
芯片到了快TO 阶段时,只是换了几个cell 的VT 类型,怎么确定换了之后的VT 面积是够的呢,从而确定不需要重新加filler,节省时间呢?求大神们普及

网友A:
看一下换的cell 附近有没有min vt 。 或者直接看pv 的结果 。 pv 没问题 就是ok 的 。

网友:
function eco?数目少的话用virtuoso 或者skipper做个layout vs. layo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换的cell 附近有没有min vt 。 或者直接看pv 的结果 。 pv 没问题 就是ok 的 。
...

那还不如重新加再跑pv 肯定没问题,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明确的知道哪些vt 可以不用重新加pv 也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