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libre svrf实现同一个power,多条线之间没有via的脚本?

楼主(2024-05-10):
如何用calibre svrf实现同一个power,多条线之间没有via的脚本?像这些红圈的地方如果漏掉via,iR drop就不一样了

楼主:
我的思路是;
1.识别power
2.识别这条power上的连接关系,判断有没有相应的via,没有via, mark并输出,否则继续寻找判断

但不知道用啥函数实现

网友A:
这个思路:
首先是过了LVS的数据。
比如横着的线是M3,竖着的线是M4(首先这条线是至少有1个地方打孔了,证明是同一条线,如果是不同的net是不会去判断要打孔)
我们首先使用AND 得到相交的部分区域:AND M3 M4
再用XOR,得到V3的区域,my_V3 = XOR (AND M3 M4) V3
然后定义连接关系:CONNECT M3 M4 by my_V3
定义非my_V3的区域:my_M3M4 = NOT (AND M3 M4) my_V3
然后判断这个my_M3M4的面积是否能至少打一个孔,如果满足就报DRC出来就可以了。用ARE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
首先是过了LVS的数据。
比如横着的线是M3,竖着的线是M4(首先这条线是至少有1个地方打孔了,证 ...

这个思路很强,蹲一波结果。

网友B:
这个验证,去年的时候有写过,但是语句里面会设计到相关工艺文件的东西,不方便直接发出来。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wx:WHYu_0403,免费分享给你。拿到手需要根据自己相关工艺改下里面的参数。3楼的思路是对的,然后我这边的话,还添加了验证是否能打下两个孔的判定。

网友:
3楼的思路是对的,之前写过这个验证,然后还补充上了是否能够打下两个孔的判定,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私发给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工艺改下,代码涉及工艺相关的东西不方便直接发出来

网友C:
M1_M2_VSS {
    a = (and (M1 net VSS) (M2 net VSS) connected) not VIA
    size (size a by -0.1) by 0.1
}

类似这种?找出VSS网络中相邻层重叠不含VIA的区域,然后忽略小尺寸(小于VIA间隔或者VIA尺寸),剩下的区域就是需要补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
首先是过了LVS的数据。
比如横着的线是M3,竖着的线是M4(首先这条线是至少有1个地方打孔了,证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_M2_VSS {
    a = (and (M1 net VSS) (M2 net VSS) connected) not VIA
    size (size a by -0.1) by 0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验证,去年的时候有写过,但是语句里面会设计到相关工艺文件的东西,不方便直接发出来。有需要的话可以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_M2_VSS {
    a = (and (M1 net VSS) (M2 net VSS) connected) not VIA
    size (size a by -0.1) by 0 ...

VSS怎么定义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VSS怎么定义呢

需要提前使用TEXT LAYER和ATTACH语句。这样它才能识别你的NET ID,
例如,下面只举的m1的例子,根据需要修改

TEXT LAYER M1TXT
ATTACH M1TXT M1_c

你试试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25-01-10):
引用 网友D:
需要提前使用TEXT LAYER和ATTACH语句。这样它才能识别你的NET ID,
例如,下面只举的m1的例子,根据需要 ...

你好,由于我的多个POWER_NAME有好几个,导致在识别时把不同power之间的重叠区域也报出来了,请问我要怎么识别出它们是不同的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由于我的多个POWER_NAME有好几个,导致在识别时把不同power之间的重叠区域也报出来了,请问我要怎 ...

你好,最好能贴上代码,这样才能分析怎么识别到一起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好能贴上代码,这样才能分析怎么识别到一起去了。

run的时候VDD和VDD1的重叠区域也都报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打孔,还要考虑打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