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特别大的数组会对前端后端和验证带来什么影响??

楼主(2024-05-10):
定义了一个[16384-1:0] matrix [128:0]的数组会对验证后端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没啥影响,要么是连线,要么是寄存器,综合后一般都会打散。
定义为数组只是便于RTL设计。
另外就是按地址访问时,可能timing稍差,当然也看你的设计频率。
你说的后端验证,可能会很头疼,因为不好抓信号,位宽太大刷波形容易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