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希望通过skill脚本完成生成layer,也就是自动化layer generation功能。

楼主(2024-05-10):
本人希望利用skill脚本实现自动根据图层交叠关系。生成我想要的layer。例如:在AA AND GT 处生成XX,但是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函数,希望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GetOverlaps?

感谢回复,我用的是leLayerAnd,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你好,问个问题,我现在使用这个函数可以将cell 生长出来,但是如果cell里面是管子不行,如果是打散的状态才可以,这个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个问题,我现在使用这个函数可以将cell 生长出来,但是如果cell里面是管子不行,如果是打散的状态 ...

这个就需要换函数了吧,leLayerAnd的变量不能在cell提取参数,只能是window里面的list,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需要换函数了吧,leLayerAnd的变量不能在cell提取参数,只能是window里面的list,这是我的看法,不 ...

请问需要什么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需要什么函数呢?

是想在instance内部实现生成layer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抽出一个instance list,再去执行leLyer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