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65工艺的layout调用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4-05-10):
求助,在用T65工艺做layout时调用一个器件显示一个X,没有对应的layer,直接在PDK Library下打开对应的layout也是类似的情况,要么只显示部分layer要么全都不显示 ,就一个×,但是这层layer实际存在只是不显示。PDK所有的器件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另外调用一个器件会有如下报错:
   WARNING(DB-220706): The Pcell plug-in for super master 'tsmcN65/GR/layouer' could not be loaded:Cannot find IPcell cnDloPcell cell evaluator 'cnDloPcell' not found : Plug-in Registration File Not Found: Plug-in file /opt/cadence/IC617/share/oa/data/plugins/cnDloPcell.plg...

网友A:
库安装的不对,查查库和工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安装的不对,查查库和工艺的问题

我看这个库用的pycell,论坛里面有人说cadence 不支持这种,我用cadence61也确实有问题,但是pdk文档里面写了用的IC614的平台,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2025-07-21):
请问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