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疑问

楼主(2024-05-10):
为什么通常高压管和ESD器件的Drain端加宽,而Source端不用加宽?

网友A:
这要看哪边要挨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哪边要挨揍

是因为通常来说,都是Drain端要考虑耐压的问题嘛?Source端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通常来说,都是Drain端要考虑耐压的问题嘛?Source端不用考虑?

听说是为了增加阻抗,起到稳压作用,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B:
esd作用就是Drain去接收瞬态的,S泄放, D端作为接收端,起码要保证EMIR足够,所以要宽,esd器件的很多高阻特殊层,就是为了处理从D端进来的瞬态,s端只要能正常泄放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作用就是Drain去接收瞬态的,S泄放, D端作为接收端,起码要保证EMIR足够,所以要宽,esd器件的很多高阻 ...

明白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2024-07-30):
引用 网友B:
esd作用就是Drain去接收瞬态的,S泄放, D端作为接收端,起码要保证EMIR足够,所以要宽,esd器件的很多高阻 ...

那gate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gate的作用呢

gate基本作用就是提供沟道开启电压,这里是保证Vgs电位始终一致,保持关断,使形成反偏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gate的作用呢

gate有了开启电压,S到D才能处于饱和、线性、截止。。啊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