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中怎么获取报错点的坐标呢

楼主(2024-05-10):
可能标题描述不准确。我想干的事情是这样的。

DRC rule中不是可以通过EXT检查space吗,然后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注意我圈起来的坐标。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在DRC RULE中直接获得这个坐标。然后我通过RETANGLE命令直接输出一个矩形把这个地方补上。

楼主:
就是我能不能通过这条drc直接输出gds
mycheck{
@test
EXT NP < 1
这里获取报错点的坐标
RETANGLE输出矩形
输出到新gds
}

楼主:
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

网友A:
报错界面的tools  里面有个export to layout    可以直接补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能不能通过这条drc直接输出gds
mycheck{
@test

那你有没想过很多时候这样的space不是要合上而是要拉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没想过很多时候这样的space不是要合上而是要拉开呢。。。

我既然想干这种事我肯定是判断了是要合的东西才做啊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什么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什么效率

举个例子。项目porting到新工艺有一条drc需要修。也很简单。就是某个层次需要把中间的space补上。但是人工修需要1天。这么搞条rule直接产生一个gds只需要5分钟

楼主:
我知道skill写脚本有办法处理。但我就是想知道靠drc rule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界面的tools  里面有个export to layout    可以直接补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干的
...

我靠。原来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原来还有这个功能

可以只执行选中的  也可所有报错的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