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问带叉方块

楼主(2024-05-10):
麻烦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带叉的方块是什么,以及怎么添加呢

网友:
巴伦可能是

网友A:
噢噢 白色带×这个吗   是basic  里面 Nocmmn(可能打错了  你搜NO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噢 白色带×这个吗   是basic  里面 Nocmmn(可能打错了  你搜NO就可以)

十分感谢!!!

网友:
防报错的端口,在basic里的noc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