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是不是可以配置代码特定信号的值

楼主(2024-05-10):
我在代码里写下
logic [3:0] bug_sel;

是不是能把这个信号拉到viva都,在vivado 是配置啊???

网友A:
没懂意思,要配置初始值?那直接用parameter或者wire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意思,要配置初始值?那直接用parameter或者wire都可以

就是在vivado的软件界面配置

网友:
没懂,是仿真还是上板的?仿真没什么区别。上板的情况下,你要运行中替换信号,加个V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