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库里自带的电感时出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4-05-10):
问题如图所示

楼主:
Creating mesh.../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info: you have multiple sizes of "v12" vias, but only one ohms/via value
/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info: size 2.30992 at (-21.642, -63.635)
/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info: size 2.35464 at (-21.642, -67.245)
/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ohms/via not specified for "v12" vias of size 2.30992
/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one example is at (-21.642, -63.635)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with status 1

网友:
看起来是因为V12这个孔有两种尺寸的,EMX要求只能有一种尺寸的孔。

网友(2025-08-15):
pcell外面保护环的金属过孔事连续的,不是统一的孔阵列,我只能把它删掉来仿真,楼主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