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加速hspice 模拟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4-05-10):
写在最前面——————-随便写的

1.Why does hspice slow down
1) Transisent simulation
2)simulation conditions:
     .tran 0.1n 100m
     .data sweep
     .alter
     monte carlo >1000
3)depended  on circuit type
     clock  generator,oscillator/PLL/DLL
     Unstable close loop.like op,ldo
4.Non  convergence
2.runlvl or accutate
一般analog testbench里面的输出控制语句都会写.option runlvl=5,这是为了模拟的精度。但是这种设定的模拟速度会比较慢,其实来说就是速度和精度要有一个trade off,runlvl的范围在1~6。
3、mt command
使用方法:在Linux的console或者terminal进入到testbench所在的文件夹,键入“hspice -mt n  -i  xxx.sp -o  xxx "。其中n一般是4。mt指令用在data sweep/alter/monte carlo
。例如:.tran  2n  400u  sweep data=load1

             .data  load1 xvin
              +3.3
              +4.2
              +5.5
              .enddata
使用hspice  -mt 4  -i  tran_sim.sp -o tran_sim 表示依顺序模拟3.3,4.2,5.5这三个条件,并且每个条件以400%(n=4,4个core)执行
hspice license的计算是2的x次方=n,若n=4,则x=2, 使用2个license。在同样Linux和hspice版本下,Linux的core frequency决定hspice的模拟速度。
查看linux硬体环境的command:lscpu
查看linux软体环境的command:lsb_release  -a
4、save & load
在testbench里面

楼主:
写入.save file=xxx.ic0 type=ic  level=all time=80u ,先跑一次各种typical condition下的模拟。之后在原来的testbench里面写入.load file=xxx.ic0,把想要模拟的各种condition加加进来进行第二次模拟,记得在后面加上UIC(如:.tran  5n  400u UIC)。
注意:第一次.save指令后面的时间设定必须在电路上电完成之后,保证工作点已经达到,这样.load的第二次模拟才会更加准确

5、dp command(名字:distributed process)
对于第三点mt command 的补充:1、-mt n中的n:随着n的增大,模拟速度并不会等比例的倍速增加,并不是n越大,加速的效果越好,n=4有较好的效果。
2、而且,license和硬体资源都是有限的,n越大,所需的license花销越多。
3、通常mt (名字:multi—thread)对于单个condition的模拟有加速效果,而对于data sweep/alter/montle carlo的模拟几乎没有加速效果。
dp commmand的用法:同mt一样,打开Linux的console,在testbench所在的文件夹键入hspice -dp m -mt n (-dpconfig config_file)  -i  xxx.sp  -o  xxx,如果只有两个license,m=4,n=1。
dp command 一般用在data sweep/alter/montle carlo 的模拟中。以下例说明dp 和mt的区别:
.tran  2u   380u  2n  480u sweep data=loading
.data loading  xvin
+3.3
+4.5
+5.3
.enddata
使用dp来模拟的话,以上condition是同时进行的,而mt是依序执行condition。所以通常来说,dp的加速效果比mt更好。

以上几种方法,除了第4点,其他都是no loss accuracy 的。往后来说,还有hpp command。不过我还不是很清楚。有兴趣可以去看hspice user guide:basic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感谢,欢迎指正,不一定会回。

网友(2025-05-28):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关注~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