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有没有能做出这种指标的运放,价格可以商量

楼主(2024-05-10):
指标如下

网友A:
你这些指标里除了带宽以外其他都很常规,自己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指标里除了带宽以外其他都很常规,自己做呗

忘说了,电源电压1.8V,输入1.6,输出1.6
之前尝试在运放后接SSF,还是不行

网友B:
最近几年很火的Ring amp或者FIA应该很轻松能实现这个带宽 功耗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几年很火的Ring amp或者FIA应该很轻松能实现这个带宽 功耗还不大

谢谢老哥,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