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virtuoso怎么打开db文件呢

楼主(2024-05-10):
(图片)

网友:
这是时序库,不是gds数据。

网友A:
gds2才是gd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2才是gds数据

emmmm,大佬那我怎么打开时序库呢,让我学习memory的 min clk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m,大佬那我怎么打开时序库呢,让我学习memory的 min clk

你可以看.lib  。。文本就可以看.li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lib  。。文本就可以看.lib   。

大佬我如果想打开.db文件怎么打开呢,是先把这个文件夹添加到library manager里边吗,但是为什么添加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如果想打开.db文件怎么打开呢,是先把这个文件夹添加到library manager里边吗,但是为什么添加了什 ...

design_compiler需要这个文件,和cadence不是一个公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如果想打开.db文件怎么打开呢,是先把这个文件夹添加到library manager里边吗,但是为什么添加了什 ...

你这里的mem.db是个数字pr用到的时序东西,virtuoso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mem.db是个数字pr用到的时序东西,virtuoso看不了

感谢大佬,小弟刚才问了一下,组里边打算用virtuoso来做定制模块电路,来替换verilog生成的电路,我才上班两个月不太懂这个,这是可行的吗,我怎么感觉不会比自动化流程好呢,而且这会有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如果想打开.db文件怎么打开呢,是先把这个文件夹添加到library manager里边吗,但是为什么添加了什 ...

你想看db 你可以用innovus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看db 你可以用innovus看

那大佬我这个.lib文件是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大佬我这个.lib文件是电路原理图吗

你为啥拿一堆数字后端用的文件想在版图里搞呢  lib里面也不是模拟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啥拿一堆数字后端用的文件想在版图里搞呢  lib里面也不是模拟电路原理图
...

是我之前搞错了,后边我看了一下,我应该是要先拿cdl网表导出电原理图,然后再拿电原理图用virtuoso打卡,这样是不是就能用virtuoso分析时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之前搞错了,后边我看了一下,我应该是要先拿cdl网表导出电原理图,然后再拿电原理图用virtuoso打卡 ...

你这步骤是可行的  至于用virtuoso分析时序 我就不太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