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OS中这个RPO在这里有什么用?

楼主(2024-05-10):
大佬们,这个RPO在这里有什么用呢?还有RPO的制作顺序是在源漏注入之后吗?

网友A:
增加漂移区电阻吧,毕竟salicide工艺表面电阻很低的,加了RPO阻止表面金属化可以增加表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漂移区电阻吧,毕竟salicide工艺表面电阻很低的,加了RPO阻止表面金属化可以增加表面电阻 ...

那么为什么不用POLY全盖起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不用POLY全盖起来呢?

POLY全盖起来,D的电压不是直接和G见到了;增加这个电阻,就是增加D和G之间的压差,不让栅哪里直接见到高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