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上如何把pmos做在DNW里面?我只做过nmos的DNW,求大佬帮助

楼主(2024-05-10):
(图片)

网友A:
直接DNW框住NW区域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DNW框住NW区域就好了吧

  我试过了,报了一个DNW Warning的错

网友B:
dnw和nw之间插个pring接地,衬底外界电子从p-n-p-n,直接围dnw那就是p-n-n,那没pn结,那个dnw肯定报错呀,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w和nw之间插个pring接地,衬底外界电子从p-n-p-n,直接围dnw那就是p-n-n,那没pn结,那个dnw肯定报错呀, ...

我试了3层环,p管外面NGR,中间PGR,最外侧NGR,DNW无论盖住所有的环还是就盖在最外层环上都有DNW Warning,我做的TSMC180工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dnw和nw之间插个pring接地,衬底外界电子从p-n-p-n,直接围dnw那就是p-n-n,那没pn结,那个dnw肯定报错呀, ...

p-n-n有pn结,dnw和nw之间插条ring接地的目的是什么呢,又不能隔离两个不同的nw。nw上铺一片dnw,外面在围一圈sub接地就可以,但是它这个不能直接掉一个带dnw的管子吗,手搓的话lvs也认不了需要改lvs文件

网友C:
虽然没有做过将pmos做到DNW里,但是按照下图DNW和NW的结构,关键应该是需要隔离DNW里的PMOS和NMOS,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有做过将pmos做到DNW里,但是按照下图DNW和NW的结构,关键应该是需要隔离DNW里的PMOS和NMOS,欢迎指 ...

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结构,实际得到的结果是这样,不过LVS是可以过的

网友:
感觉是rule有问题

网友D:
工艺选得不对,drc rule 提示了该工艺不支持DNW 的,要换一个工艺平台的

网友:
rule和PDK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选得不对,drc rule 提示了该工艺不支持DNW 的,要换一个工艺平台的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2024-07-17):
PMOS不需要DNW的吧... 你只要把这个管子的NW与其他管子的NW分开即可。

网友:
只要把这个管子的NW与其他管子的NW分开即可。

网友:
直接放在一个DNW里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