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24-05-10):
有谁知道这个怎么算的吗

网友A:
算出一个标准差之后,乘以4.5倍就是了啊,画出来的直方图也就是这么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一个标准差之后,乘以4.5倍就是了啊,画出来的直方图也就是这么标的。 ...

一个标准差怎么算呀,哥

网友A:
你想问的是怎么仿真出来一个标准差是吧?直接运行蒙地卡罗仿真,就得出来了。

你要是真的要拿手算,定义是: “标准差是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与其平均数离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的平方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怎么仿真出来一个标准差是吧?直接运行蒙地卡罗仿真,就得出来了。

你要是真的要拿手算,定义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