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DSP啊?

楼主(2024-05-10):
在ARM上用汇编语言和硬件加速器,来实现DSP算法,

自己把DSP算法固化成RTL电路,做成芯片,

在功耗和效率上,相差多少啊?

网友A:
RTL一般效率会高出很多,峰值功耗可能会比DSP高,但平均功耗应该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一般效率会高出很多,峰值功耗可能会比DSP高,但平均功耗应该会低

平均功耗会低多少呢?

网友B:
功耗和效率差1-2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和效率差1-2个数量级

差距这么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距这么大吗?

以前比较过 语音信号前端处理,FFT, 语音识别神经网络,差别基本都是1-2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比较过 语音信号前端处理,FFT, 语音识别神经网络,差别基本都是1-2个数量级
...

以前,是多久以前啊?

是否使用过硬件加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