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被锁

楼主(2024-05-10):
virtuoso的layout中插入了两个器件的版图,双击其中一个器件的版图,另一个器件的版图就不能编辑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器件是pdk?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要在这一Level编辑就别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是pdk?还是自己画的?

我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要在这一Level编辑就别点进去

最近刚开始学,听不懂啊思密达~,就是双击后这个器件的版图周围出现一个框,只能对这个器件编辑了,shift(ctrl)+E也用不了,另外一个器件跟贴纸一样,根本没反应,总有方法退出的吧(最近刚用eetop,怎么每回复一次就要输验证码)

网友(点评):
在双击后候看一下ciw的log,我猜是x进去了,需要shift+b返回上一层,要了解自己的快捷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听不懂啊思密达~,就是双击后这个器件的版图周围出现一个框,只能对这个器件编辑了,shift ...

无法返回上层看下virtuoso窗口报的什么错 是不是开大写了。。。

网友:
shift+b  返回上一层就好了  或者重新打开

网友:
shift+b  返回上一层

网友:
是不是用GROUP功能了?在空白的地方右键看有没有RETURN的选项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的两个器件设置选择保护了,试试Edit->select->clear all selection protection

网友:
应该是快捷键设置了双击进入底层。。。。shift+b退到上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