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回片测试问题

楼主(2024-05-10):
流片回来的是一颗物联网通讯芯片,通信通过上位机的两根总线经过一个全桥整流电路进入芯片,所以芯片的vss和上位机的地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概600mV左右。

上位机的两根总线是差分的,芯片的TX部分是回1,是通过拉高电平的那一根总线,产生大电流去回1。
问题描述:在芯片进行回数的时候,片内的Bg模块输出会掉到0,回数结束后又会恢复正常,想请问下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补充:bg的结构就是电压模式的一阶补偿结构,没有其他高阶补偿。

网友A:
BG不会没做隔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不会没做隔离吧

请问是外面加一圈guard ring吗,还是bg的地要单独分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外面加一圈guard ring吗,还是bg的地要单独分开

BG输出一般得接个Buf或LDO带载,防止后续电路影响到B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输出一般得接个Buf或LDO带载,防止后续电路影响到BG

Bg的输出是有buffe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的输出是有buffer的

那就注意下BUF的动态稳定性,我之前遇到过正常工作状态下BUF相位裕度够用,但是负载极限变换时相位裕度陡降的情况,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