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钟周期的仿真数据获取方式

楼主(2024-05-10):
图片是时钟周期下的电平信号,想要获得每个周期的顶端电平和低端电平,如何通过软件自带的工具获取数据。想要一个周期就只有两个数据(顶端和低端电平数值)存在的表格形式。

如果时钟周期比较固定,使用计算器里面sample函数。

楼主(2024-10-18):
sample的使用方法可以通过软件自带的“help”查看。使用方式简单如下:选择采用信号,确定采样起始和终止时间,选择采用类型,有线性和对数形式。最后便是采样时间点,如果选择50us,则起始时间+50us开始采样,之后每隔50us采样。注意直接填写50us,不要写成1/20000的公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