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Calibre LVS遇到Incorrect nets问题

楼主(2024-05-10):
差分对管的共质心匹配,DRC没有问题,LVS出现 incorrect错误,各位大佬可以看看怎么解决吗,很急,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加dummy可以只栅漏接地,源极不接地吗,不太懂

网友:
管子尺寸错了

网友A:
dummy可以这样接   一般都是S D G三段都接接你的out 吧

楼主:
请问这种该怎么改呢,刚学版图不太懂

网友B:
管子参数没问题,但lvs没认对,主要是dummy引起的,dummy最好四端接一起(vss),差分对的源漏一般不共用,或者在lvs option里吧dum滤掉,电路先不加d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可以这样接   一般都是S D G三段都接接你的out 吧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
dummy可以只栅源接地,漏端接差分对管的漏端吗?

dummy的multiple可不可以与差分对管的multiple不一致啊
放置在差分对管两侧的dummy在版图中该怎么区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参数没问题,但lvs没认对,主要是dummy引起的,dummy最好四端接一起(vss),差分对的源漏一般不共用, ...

前辈 lvs option怎么滤掉dummy啊,不太懂在什么地方改

还有就是您提到的差分对的源漏不共用,差分对做共质心匹配的时候,A和B的源漏公用不是可以让管子匹配性更好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该怎么改呢,刚学版图不太懂

选中一个管子Q一下  看看l和w的值是不是和电路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
dummy可以只栅源接地,漏端接差分对管的漏端吗?

dummy一般全部接地是保证不对电路产生啥影响,而且后期还能应急啥的,在option里面gate下面找S,D,G接一块的就可以过滤掉三端都短接的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个管子Q一下  看看l和w的值是不是和电路的一样

感觉尺寸应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个管子Q一下  看看l和w的值是不是和电路的一样

感谢前辈,我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尺寸应该不对

我明白怎么解决了,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mmy一般全部接地是保证不对电路产生啥影响,而且后期还能应急啥的,在option里面gate下面找S,D,G接一块 ...

还有一个问题,dummy的multiple设置需要和差分对的一样吗,如果dummy的multiple是偶数的话,我生成版图之后该怎么放置呢,需要NCH1与同侧的dummy放置在一起吗?

差分对共质心匹配的话是用finger还是multiple好些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dummy的multiple设置需要和差分对的一样吗,如果dummy的multiple是偶数的话,我生成版图之 ...

dummy一行两侧各放一个就行,至于finger还是m你可以问问你们电路,看他们对于匹配是怎么要求的,高的话应该只能是m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mmy一行两侧各放一个就行,至于finger还是m你可以问问你们电路,看他们对于匹配是怎么要求的,高的话应 ...

我的差分对管宽长比是20/0.5,multiple=8,生成版图的时候,看了一下管子的参数,每一个管子的宽长比都是20/0.5,那这样的话管子的总宽长比是不是增大了,multiple不是代表管子并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差分对管宽长比是20/0.5,multiple=8,生成版图的时候,看了一下管子的参数,每一个管子的宽长比都是 ...

finger也是并联啊,我说了具体共用不共用问你们电路,如果你的dummy管像你现在电路里面那样就共用,因为可以共用,如果dummy管不能与差分对里面的管子共用,那你差分对的管子源漏共用你就得问问你们电路看那样有没有影响,具体以你们电路的习惯为主,毕竟最后是你们电路检查你的版图,他可能有自己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前辈
dummy可以只栅源接地,漏端接差分对管的漏端吗?

可以栅源接地,D接进差分对,dummuy单个finger尺寸必须和差分对一致,看什么工艺,大工艺没明确要求,加一个就可以满足lodwpe,小工艺效应明显,designrule会要求在mos管往外延申多少um内有dummy同时间距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