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真

楼主(2024-05-11):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AC压缩仿真先seria 3条,后来全部是parallel,仿真通过。后面仿真D C 压缩也是同样方式,但是serial那三条出现了got =x,如果全部改成parallel可以通过仿真。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有些reg有D1的错,没有管继续跑的流程。我没有选择mix power domain ,所以有的chain有3w个reg ,有的只有50个。选择压缩后,都是500个一条。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问题。D1不修,会不会影响仿真。谢谢

网友A:
你说的D1是DC insert dft drc报的吗?是的话只是这些dff没上chain,不影响后面scan仿真。parallel验证的是SCAN DFF之间的path,serial不仅包含SCAN DFF之间的path,还包含顶层scan input -> 压缩器 -> scandff路径,可以查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D1是DC insert dft drc报的吗?是的话只是这些dff没上chain,不影响后面scan仿真。parallel验证的是S ...

谢谢回复,是的 D1 是insert dft 报的drc错。 现在是压缩at_speed 是可以pass的。 不压缩的stuck-at 也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压缩的stuk-at 会报got=x的错。采用仿真的方式都相同,先serial3条,后面全是parallel。 不知道怎么debug。因为压缩的,serial的不好定位scan 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的 D1 是insert dft 报的drc错。 现在是压缩at_speed 是可以pass的。 不压缩的stuck-at 也没 ...

你现在仿真是X,debug相对还比较容易的,先看看压缩器的输入、输出有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仿真是X,debug相对还比较容易的,先看看压缩器的输入、输出有没有异常
...

谢谢回复,怎么判断压缩器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怎么判断压缩器是否异常。

有个想法,可能不太对,要是不带压缩的仿真没问题,带压缩器的仿真有,那是不是就是压缩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怎么判断压缩器是否异常。

看压缩器的输入输出都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的原因很多,建议debug一下,看看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