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hree-level-buck

楼主(2024-05-11):
有大佬做过three-level-buck(包括C_fly)吗?这个架构改C_fiy的电压还可以做buck-boost,boost,buck,感觉国内很少涉及这个方面,工业界Ti已经有产品了,港科大也有些论文涉及到,其次就是韩国的,希望大佬们能够多多推荐资料。

Maximize power density with three-level buck-switching chargers.pdf

网友A:
应用场合受限较大, fly cap控制不易,
以这篇TI的article来说只能做Buc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场合受限较大, fly cap控制不易,
以这篇TI的article来说只能做Buck吧?

谢谢回答,是的fly cap确实控制不易,这篇Ti的article确实只能做buck,但是如果改变fly cap上的电压(比如VIN)可以做成buck-boost boost ,我参考了ISSCC 2020 11.7
A Voltage-Tolerant Three-Level Buck-Boost DC-DC Converter with Continuous Transfer Current and Flying Capacitor Soft Charger Achieving 96.8% Power Efficiency and 0.87μs/V DVS Rat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是的fly cap确实控制不易,这篇Ti的article确实只能做buck,但是如果改变fly cap上的电压(比如 ...

, 多了一个开关 ‘S5’ 就可以多了Buck-Boost的结构.
除了TI以外, 我大概还知道psemi有在专研这类Hybrid-Buck converter, 相当有趣, 这类paper很常见, 但实际产品却寥寥可数, 不知是不是应用场景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多了一个开关 ‘S5’ 就可以多了Buck-Boost的结构.  除了TI以外, 我大概还知道psemi有在专研这类Hybr ...

谢谢我去看看,有问题再来和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多了一个开关 ‘S5’ 就可以多了Buck-Boost的结构.  除了TI以外, 我大概还知道psemi有在专研这类Hybr ...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DVS这方面有没有见解,似乎对于3-level-buck,buck-boost这方面也挺多的速度可以做到1us/V~3us/V左右,不过大部分的相关工业界产品不会提这个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对DVS这方面有没有见解,似乎对于3-level-buck,buck-boost这方面也挺多的速度可 ...

就我所知有些給CPU, GPU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會要求DVS的速度, 但這類VRM幾乎都是客製化居多, 所以一般商用IC很少見到寫在SPEC裡面, 看似還是都paper在探討。

不過, 最近一些有用到I2CPower IC有提供不少輸出電壓可調, 偏向是將voltage reference改成DAC, 但沒有印象有提到變換的速度有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有些給CPU, GPU的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會要求DVS的速度, 但這類VRM幾乎都是客製化居多 ...

是的这方面的需求主要是CPU ,GPU以及RF PA的等,大部分也是靠类似I2C的通信协议改变vref 实现DVS的功能,和您交流学习到不少,非常感谢。

网友(2024-09-19):
这种架构的优点都知道,但是缺点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