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drc问题

楼主(2024-05-11):
想请教下大家 为什么我的verify_drc选项是灰的 选不中 还是说有哪些步骤遗忘了

网友(2024-08-09):
没碰到过。。你去命令行里输一下verify_drc,他应该就会给你报为什么不能运行的原因

网友:
盗版软件,可能

网友:
bug或者盗版的原因,类似的bug很多的